无法实现蛇行线自动完成,为什么?

楼主(2009-07-09):
定义了点对点网络的线长度和蛇行线的设置,Electrical Csets中的 Propagation delay也设置为ON,使用Elongation by pick 想自动生成蛇行线,但无反应,无法形成蛇行线。不知是什么原因。4 C! H; d0 w4 [
高手请指教

网友:
這個問題我也很想知道,我目前還是用手拉..

网友:
我是先手动将走线连起来,然后才用Elongation by pick 就可以了.Propagation delay的长度设置也需要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