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建议

楼主(2009-07-09):
1:在使用高频板制作时,建议表面工艺优先选择镀金,沉金,沉锡,OSP 工艺,因为喷锡和
无铅喷锡工艺温度比较高,高频板容易起泡等现象出现。
2:对于沉锡和沉银工艺,单板尺寸最好大于60*100MM,如果小于的话,那么最好建议能进
行拼板制作。
3:对于设计线路时,对在两个焊盘中间,或者是两个BGA 中间的线,设计时能能设计成等间
距。
4:布线对于大面的平行线,线间距设计成等间距的,而且线宽最好设计成一致的。
5:布线时,对与同一根线,在线连接时能连接流畅。防止象竹节状的连接,不利用工程制板
时修改或移动。
6:对于使用protel 系列设计的文件,最好能避免设计长八角形的焊盘。因为在转换GERBER
时,长八角形焊盘会变形,而且目前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
7:对于过孔的设计,在PTOTEL 软件中,如果对过孔进行了部分盖油设计,请说明,因为加
工厂在转换文件时,对于过孔盖油的转换是对全部设置成VIA 属性的孔进行盖油处理。
8:对于板边包金制作,我们加工时,是必须设计成桥连形式的。才能进行包金制作。
9:对阻抗的影响,其介质厚度与阻抗值是成正比关系的,而线宽与阻抗值是成反比的。
10:对于设计叠层时,避免使用一张1080 的厚度(2.8MIL)。因为1080 厚度太薄制作难度比
较大。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
长八角形的焊盘我还没有碰到过呢。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
嗯,非常好,我经常向板厂工程师咨询工艺方面的问题,这对设计有很好的帮助。
呵呵,而且对方还是个MM,很耐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