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0欧电阻在这里的作用,谢谢

楼主(2009-07-09):
请问 这个0欧电阻在这里的作用,谢谢

网友:
电路复用的设计吧

网友:
就是一个东西做多种用途,那个R48在不焊接的情况下作一种用途,焊接(短路)的情况下作另外一种用途

网友:
复用,三星的2440的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上有一些说明,好像是调试模式的话需要一种接法,一般的模式是另一种接法。楼主可以找一个看看,很好找。

楼主:
哦  领教了  谢谢了

网友:
我覺的你有兩個方式去找這一個問題:
(1)看jtag接到哪顆main chip(晶片),找它的datasheet, 在pin腳定義裡應該有說( 可否提供chip的datasheet,哪一家的?型號是什麼?)
(2)找軟體(件)工程師,請教tck這個訊號有哪些額外的資訊,通子他們在寫code時,應該會知道.
另外,0歐姆電阻是要配R50(pull low)去做。

网友:
三星的方案里经常有这种情况,这个是仿真口,但同时又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在仿真时期掉电阻,不用这个I/O口,而在脱机的时候贴上电阻作为I/O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