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老是对不到不到元件管脚

楼主(2009-07-09):
原来的管脚都在格点上面的,现在好些都不在了,结果线就连不到管脚了,如何调整格点大小啊?

网友:
画封装的时候snap to grid是否有选择,默认灰色的是snap to grid ,当为红色的时候表示not snap to grid,此时的管教可以随便画,但也就出现了你碰到的情况,另外画原理图的时候也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更改的方法是选中该选项,全选后挪动下 就会自动挪到节点处 再自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