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自动编号不能正常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各位大师:
      我在画好原理图后进行元件自动编号Tools/Annotater操作时,发现完成操作后原理图中的以前的元件编号没有改变,但是信息提示窗口显示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没有报错。随后进行复位元件编号to "?",图中的元件编号也不能复位为“?”。
     研究了几天没有结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操作没有问题,能不能传一页原理图上来看看?

楼主:
太热了,先吃个西瓜再说!!!

楼主:
原理图已经传上去了,请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有点急,先谢谢大家!

网友:
请按照以下步骤执行即可。(原理图已经执行过,没有问题)
在Annotate中选中Reset part references to "?" , 然后将最后两行的:Do  not change the page number 和Include non-primitive parts 打上勾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