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I做的PCB能用PADS打开吗

楼主(2009-07-09):
    我以前做的文件都是用PROTEI画的,现在用pads,将PROTEI导出ASC文件,用PADS打不开,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有个转换软件的,请到资源区找

楼主:
    只能借助软件来转吗?用什么软件啊,谢谢指点

网友:
    用Transtator就可以实现了,Transtator是PADS自家的转换工具,但是安装的时候并没有自带,需要另行下载安装,安装完成之后会在开始菜单中Mentor Graphics SDD目录找到。以下是界面截图。

楼主:
    好的,我去下载一个来试试,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