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哥大姐怎么才能消除已经连接上铺铜的鼠线

楼主(2009-07-10):
求救!有那位大哥遇到这里的情况,DRC没有出错,可是还能看得到有几条鼠线。我在铺铜的时候,由于没有把GND包括完,改了铜皮的边框,跑DRC没有报断路,可是原来存在的GND鼠线还是存在。请问各位大哥大姐怎么才能消除已经连接上铺铜的鼠线。谢谢

网友:
将鼠线设置为背景色。

网友:
把地线隐藏就起来就好了 哈哈

网友:
用ROUTER打开保存一下,再用LAYOUT打开就没了

网友:
那是因为有未连接上的线头,合理使用ctr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