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l的封装我可以在cadence里使用吗?

楼主(2009-07-10):
我刚学cadence15.7,用0805封装,可是从protel里拿来的0805封装在cadence里好像使用不了。
place parts时命令窗口会出现“E- Symbol SM_0805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C1”。如果我单独打开0805的封装是可以的。
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protel 里面的封装是不能在allegro里面直接用的。需要用一个软件转换一下,网上有你搜一下。
我建议楼主直接自己做一个,那不是更快捷。也可以用封装生成器,具体见下面的帖子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0%C9%FA%B3%C9%C6%F7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2# zyf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