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中多个的Sheet设置

楼主(2009-07-10):
altium Designer(Winter09)中,一个PCB Project下面放置两个及以上Sheet是,不同Sheet上不能有相同的Designator(比如说都是R1),否则就报错。
除了以下方法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像protel99se一样不放在一起编译,这个问题在仿真的时候更烦人!
1、在项目选项中关闭错误报告相关选项外
2、更改所有的Designator使其不重复

多谢

楼主:
在啰嗦一个问题
在布线完成的线路板上,删除了其中的某段走线,但是却不显示飞线
是不是也是某个地方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