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DBCreateFilmRec & axlSetPlaneType求助是如何使用

楼主(2009-07-10):
初學skill,看資料的時候
1. axlDBCreateFilmRec這個函數沒有讀懂什麼意思,也不清楚如何應用
2. axlSetPlaneType這個函數雖然明白了是什麼意思,但是不清楚怎麼帶參數 ?資料中並沒有例子可看!
還望大家給予指導~ 謝謝!

网友:
axlDBCreateFilmRec        在光绘列表中创建一个新的光绘层
axlDBCreateFilmRec(
t_filmname
n_rotate_code
n_x_offset
n_y_offset
n_undef_line_width
n_shape_bound
n_plot_mode
n_mirrored
n_full_contact
n_supp_unconnect
n_draw_pad
n_aper_rot
n_fill_out_shapes
n_vector_based
)
(axlfcreate "TRACE_2"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ETCH/TRACE_2" "PIN/TRACE_2"
"VIA CLASS/TRACE_2" ))
Called through film control form
Call the film control form’s film record save option, which creates a .txt file.
axlfcreate changes layer visibility and calls axlDBCreateFilmRecord as shown:
(axlDBCreateFilmRecord "TOP"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1)
Select the load option, which evaluates the contents of the file, calling axlfcreate.

axlSetPlaneType        设置一个平面层的正负片属性
axlSetPlaneType(
t_subclassName
t_planeType
)
⇒ t/nil
t_subclassName Subclass name whose plane type is to be changed.
t_planeType Plane type (Positive, Neg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