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怎么调用加密的Spice模型?

楼主(2009-07-10):
我用的是8.0,说是可以调用加密模型,但是我一分配模型就提示错误。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用7.5也可以调用的啊,是不是模型本身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厂家给的是.inc文件,可以在Hspice中调用(通过子电路)。
但是在hyperlynx里就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加过.inc的model?

网友:
hyperlynx进行spice仿真还是完全在hspice工具中实现的,加密的hspice模型也只有hspice这一个工具可以支持。

网友(2010-01-12):
所以楼主的意思是说如果调用那种.inc的hspice的模型的时候,需要安装HSPICE的软件才不会出现错误提示,对吗?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files

网友:
我也有同樣問題,加密的hspice模型直接在 hspice 跑沒有問題,經由 HypesLynx
的 LineSim Free-Form 來調用 hspice 跑,就是有問題。
不知道 4 樓的 forevercgh 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教程可供參考?

楼主:
问题已经解了:先编辑一个.sp文件,调用.inc文件里的model,然后再用Hyperlink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要如何編輯這個 .sp 文件,LS 可否提供一下你先编辑這个.sp文件的內容給我參考啊?

感謝! 感謝! 感謝 !

网友(2011-12-29):
从  hyperlynx中可以导出 .sp文件吗??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B:
要如何編輯這個 .sp 文件,LS 可否提供一下你先编辑這个.sp文件的內容給我參考啊?

感謝! 感謝! 感謝 !

这个SP文件通常是有提供HSPICE模型的芯片厂商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