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BGA布线设置

楼主(2009-07-10):
本人不久前才学allegro,在最近的一个布线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 在布BGA时两个焊盘间的距离很小 ,布线线宽只能为3.25MIL.我想设置一个ROOM区在BGA内走线时线宽为3.25MIL.当出BGA时走线自动变为5MIL....而且ROOM里面还不报DRC错误,请问怎么设置,在哪里设置........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把过程给大家说一下....
  在setup---constraints-----最下面有个设置区域的地方   constraint  areas  选择ADD
在需要的地方画一个矩形的方框。。。然后点attach  property,shapes 选择刚画的矩形。
在接下来就要给它填上规则了,详细的规则设置以前论谈上有讲过 这里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