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卸掉pads2005后,为什么重新安装不上去呢

楼主(2009-07-10):
在卸掉pads2005后,为什么重新安装不上去呢?怎么同时安装PADS2005和2007

网友:
估计是注册表里没有清干净,把注册表里面有关PADS的选项删除,就应该可以装了.装PADS2005和PADS 2007最好不要装在一个盘下面.我就装了两个,一个在C盘,一个在D盘,用的很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PADS2005SP3卸载掉,重新装怎么都装不上!每次安装连接文件时都没有弹出提示框,注册表我把PADS2005和MentorGraphics文件都删掉没有用,我甚至重新安装纯净的WIN XP2,C盘和D盘格式化都重新安装不了PADS2005 SP3,但是安装PADS2007 是可以的,请问是不是要安装PADS2005 别的版本啊?

网友:
如果你重新装了系统的话,那应该没有道理呀.我以前装PADS 2005 SP2时,碰到过重装了系统,怎么也装不上PADS 2005 SP2的情况,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把安装文件放在用中文命名的文件夹下面了.不知道和你碰到的是不是一个问题?

网友:
尽量用英文路径。

楼主:
很有可能是这样,我回去试试,多谢指点!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问题已解决,但两个软件装好都是试用版的,我要到论坛上找下解决方法

网友:
在卸掉pads2005后,为什么重新安装不上去呢?怎么同时安装PADS2005和200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网友(2011-05-06):
demo模式是因为你的网卡没有打开。
生成license的时候会记录你的网卡的mac地址,所以你要把你的网络连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