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转静态铜的问题

楼主(2009-07-10):
请问下大家,由于不习惯动态铜,怎样才能一次性把动态铜改成静态铜,谢谢。。。

网友:
shape->change shape type
( S5 Q9 |! Q( i. Voption 里面的shape fill选To static shape

网友:
我就喜欢动态的铜

网友:
    动态的不好,最后出图都要改成静态的,动态的最后制成板子后有时会有断口

楼主:
    我们这边就有喜欢动态的,包括要出图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