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 使用心得,欢迎高手啊

楼主(2009-07-10):
1. 电容电感电阻不显示原PCB文件的数值吗?另外相应的寄生电容电感电阻数值是根据什么来设置,是不是有经验值或是什么公式?

2. 谐振模式仿真的频率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是根据原电路的工作频率还是其它?如果不管PCB板某一处
发现谐振幅度大时,都是靠唯一的在电源端加去藕电容改善吗?

3. 怎么分析S参数,怎么改善?

4. 激励源模式仿真是不是说在某一处加一破坏信源(或者说不良信号),检查其它相关联的地方是否有不量结果产生(正常应该没反应才是对的吧)?

欢迎好心的高人来解答啊,万文感谢!~

楼主:
呵呵顶上去,高手来帮忙啊,资料里仅是些简单的软件操作,具体怎么设置?怎么分析仿真结果?怎么改善?很少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电容电感电阻不显示原PCB文件的数值吗?另外相应的寄生电容电感电阻数值是根据什么来设置,是不是有经验值或是什么公式?
=> 只匯入元件值,當成理想元件無寄生參數,若要元件有寄生參數,要自己連結到對應供應上的元件庫,挑選適當的元件編號。

网友:
2. 谐振模式仿真的频率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是根据原电路的工作频率还是其它?如果不管PCB板某一处发现谐振幅度大时,都是靠唯一的在电源端加去藕电容改善吗?
==> 不用設置,這是平面板的自然谐振频率,在關鍵位置加去藕电容就是降低該處的阻抗。

网友: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今天才开始学习SIWAVE

网友(2009-08-21):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今天才开始下载SIWAVE

网友(2009-11-26):
帮楼主顶一下了喽,

朋友有时间到我刚开的赛尔号外挂网站看看,里面有最新赛尔号外挂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