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电容或片状电感的阻抗和S参数数据的工具,可用于仿真参考

楼主(2009-07-10):
能计算并显示村田片状独石陶瓷电容器和片状电感器的S参数及阻抗,可以作为电路设计中的仿真数值或参考值使用。
可利用该程序计算、查看和打印片状电容或片状电感的阻抗和S参数数据的图表。也可复制得到Touchstone格式的S参数。

网友A:
恩,在murata网站上也有。支持绝大部分的murata电容,很实用的。

网友(2010-06-04):
这个很好用,不过有条件的建议自己去测RLC和S参数。
另外这个软件不包含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

网友:
太棒了,其他公司的电容有没有类似软件?

网友(2014-01-23):
感谢楼主!正像了解Intel对PI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5-03-16):
引用 网友A:
恩,在murata网站上也有。支持绝大部分的murata电容,很实用的。

 为什么从村田官网下载的 SimSurfing (DL)软件 安装之后  无法使用

网友:
帖子内的两个小软件 安装时候也有问题吧

网友:
你是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