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请教一下

楼主(2009-07-11):
我现在感觉allegro的铺铜老是有很多毛碎边,能不能铺的美观一点啊,不是什么小角边也是什么接收天线吗,我不想要怎么设置

网友:
一劳永逸是不现实滴.
想要美观的话可以分开一块一块的铺,记住不要用动态铜,否则尖角碎边就会很多,用静态铜把各个部分铺好,当然为了美观,修理一下是必要的,最后再把各个部分MERGE起来.最后就美观多了.

网友:
如果一定要动态铜的话,你可以在规则里作文章,把SHAPE到PIN的规则设大点这样SHAPE就不会钻到器件两个PIN里面了.
也可以把ROUTE KEEPOUT加到器件里.比如电阻电容.也可以把表面的铜皮处理得好看些.
累似的技巧很多..要自己多找找

网友:
如果是静态铜的话每个过孔都要手动避让么?如果过孔很多岂不是很郁闷?而且一不小心就会出错....
2# John-L

楼主:
看来也不简单啊,还是要谢谢各位的回答,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