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emepcb

楼主(2009-07-11):
目前还不知道两部机器怎么相连的,不过可以在同一部机上开两个expedition,然后在其中一个布线,另外一个可以实时显示!

楼主:
说说步骤吧!先打开mentor的xtreme design session,会让你选择一个pcb文件作为协同工作的对象!

楼主:
然后出现expedition的license选择界面,可以选择在协同工作时需要哪些特殊的功能,比如rf设计模块等,子客户端得license选择受这里的限制!接着出现第四副图,这个是xtreme pcb的管理端!

楼主:
这个时候expedition还是没有打开的,要自己另外打开,打开后选择xtremepcb,然后就会出现一个选择pcb工程文件的框框,选择刚才设置的pcb文件!

楼主: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正在加入xtreme的对话框,注意,handle要不相同,这个是区分你和其他人机器的编号,必须不一样,不然会报错!

楼主:
现在你已经打开了主服务端,其他人可以加入了!加入的步骤重复四楼的操作!即打开expedition后选择xtreme!~

楼主:
在左边的窗口布线,右边的窗口实时显示,走线在一边选中后另外一边显示透明色,并且不能修改,xtreme缩减了一些功能,不过,ces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我想,如果通过共享方式把pcb文件在局域网共享后应该就可以使用xtremepcb了!

网友(2009-08-17):
你说的方法没错,共享文件就可以建立协同,称为单机协同
你也可以弄一个服务器,在服务器上建立协同,然后其他的用户登录那个服务器就可以进入了

网友(2009-10-10):
谢谢,这几天正在搞这个东东,谢谢楼主。

网友(2010-10-12):
如何建立协同呢?现在单机可以用,但共享后另一电脑登录时会报错: ICDB  是single user mode。不知道在哪里修改呢

楼主:
我说了是在一部机器上试验的,两部机器上没有验证过,这东西我周围的人都不用

网友:
这个东西我已经用了三年多了!呵呵!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上的用了三年多的同学,介绍一下经验吧,是不是网络方面需要有些设置呢?

网友:
共享的文件的计算机上面也要安装Mentor软件的,不安装Mentor软件仅仅共享是不行的,在共享的计算机上面建立协同,其他客户计算机直接进入就可以了

网友:
MYQ821001  应该是中兴的工程师吧

网友:
我按照这个步骤来的,但是对方打开我的板子会报错!C:\Documents and Settings\cad01\桌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cad01\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和你出现一样的错误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0-11-13):
关于协同后,打开PCB  ICDB  是single user mode  问题已解决,具体方法参考 “大家一起学Expedition PCB!”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