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样出贴片图

楼主(2009-07-12):
我以前是用POWERPCB,现在刚用allegro画好一个板,但是打板回来了,不会出贴片图,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Menufacture=>Artwork里
ADD : PASTMAST TOP
加上PIN/PAST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DISPLAY_TOP
OULINE
同理设BOT层.出图即可
再出XY文件给SMT:
搞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你出的这个是贴片厂用的,我已经搞定了,但是我不是要这个图,我是说出那种PDF贴片图,就是手工焊样机用的那种带有元件值的贴片图。

网友:
把menufacture->artwork里的丝印层打开(右键,Display),然后在颜色设置里去掉位号(components->RefDes),加上元件值(components->Cmpval)就行了。

楼主:
我研究了几个小时终于搞定了,是出geber后在CAM350里面打印出来,allegro自己不能直接打印吗。

网友:
在COLOR里把丝印层打开,然后直接打印,选择成为PDF格式文件就可以做为装配用的文件图了

网友:
学习,都是自己焊接,还真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打印的,所见即所得,你显示什么,打出来就是什么。不过16.0打印的时候总会退出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可以打印,可能用PADS用久了,转不过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