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aquest加电容模型

楼主(2009-07-12):
加电容模型的时候只能一个个查找,手动加么?
我用Auto setup的时候,加的模型都是default模型。想用自己的模型(murata的库文件),我把它设成working library也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不会呢,等待牛人

网友(2009-09-17):
我也是一个个添加的,不知道谁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这个是可以做的,我们是EDA部门的工程师编一些SKILL程序根据公司的编码将整个电容模型库加载进去,不过这个程序开发我没有参与,具体细节就不清楚了。不过刚开始研究的话,先一个一个加吧,如果你们公司打算将这个业务完全嵌入到硬件开发流程中,就可以考虑写些程序好好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