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kingrex大侠!

楼主(2009-07-12):
下载了你写的关于16.2spacing约束的文档。有一点不明白:假若我给某个netclass(名为databus0)一个spacing约束(space_10mil),按照你的文档,这个space_10mil就是databus0组内所有成员与组外线间距,要想设定组内成员之间的线间距需要创建一个databus0:databus0的net class-class,在这个net class-class中设定的才是databus0组内成员之间的间距约束。
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vikingrex大侠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对。
如果想指明内部线的间距,需要creat net class-class,这里的两个class都是同一个class就行了。

网友:
我不是什么大侠。谢谢抬举。
O(∩_∩)O~

楼主:
呵呵,无论怎样,谢谢了!
我也是刚学allegro 16,以前用的是15.2。16版本的中文资料网上太难找了,只能啃英文。以后多向你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