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9-07-12):
画原理图的时候在同一张纸上不用连线而用隔页符,对吗?导到pads layout时是合理的吗?谢谢!

网友:
只要网络名称一致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0 R1 E; Q9 K, v, Z; N谢谢!这个就是它的网络名称吧?只要这个相同不管多少个,导过去的时候都自动连到一起了?对吗?我觉得是这样,但是还是不自信,所以确认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