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CASE

楼主(2009-07-13):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选中一层中所有元件的Ref.des 属性 我想把这些东东全选后放在另外一层, 一个一个的选的话太慢

网友:
比较笨的一个办法 你在颜色那把你不用的都去掉只留Ref.des项就可以全部选中改属性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试试看!

楼主:
多谢wendy_flying !这个真有用!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