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块板在pads中是否能够画得出?

楼主(2009-07-13):
    要画一块如图所示的扇形板框,要求尺寸精确,如果不用autocad,在pads中是否能够画出?

网友:
    可以的 , 这个简单

网友:
    标准的扇形是可以的

楼主:
    请问怎么才能画出标准扇形?能否说得详细点?

网友:
    用AA
    任意走线
就可以啦

网友:
    要知道扇形的半径就准确了

网友:
    DXP2004就很方便,pads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