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xDesigner中绘制原理图时不能放置元器件

楼主(2009-07-13):
我在使用DxDesigner来绘制原理图的过程中,点击Add—>Device From PDB来放置器件时,防止器件的Place按键是灰色的,也就是我不能放置器件,这是为什么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我放置器件的界面如附件所示:

新建 BMP

网友(2011-07-08):
回复 网友A:

我的情况跟你的完全一样,同问,add component 也是什么都没有,2005 sp3

网友:
是不是当前的design configurarion不对,没有设置成pcb'工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在哪设置design configuration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已经改为expedition PCB了,情况没有变化,准备换台机器试试,再不行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