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pads画第一块板,我想设置和protel类似的安全间距,如果超出安全间距后能不能和protel一样用颜色提醒啊? 希望大家指点下

楼主:
    大早上顶一下

网友:
    pads 的安全规则,如果在布板过程中有开在线DRC (快捷命令 drp), 违反安全规则的PADS 根本不会让你做.就是没法做成功.比如走线违反安全间距,就无法走.如果没有开在线DRC,在布板完成后,可以用TOOLS---Verify Design 来进行设计验证,则PADS 会对有违反规则的地方打上ERROR MARK.你可以针对不同的层在颜色设置窗口中设置不同的MARK 颜色.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试了一下确实是不让操作,我移动都不能移动(在边框外面,只能在里面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