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 make reus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各位大侠,

      今天下午闲着没事一直在弄pads 2007中的make reuse这个命令。 我将我的操作步骤简单的说下,以便大家更方便的分析出问题所在。

1.线路图中有2路走线和布局一模一样的AV信号,我想将其中一路布好后复用下。
2.在我布完第一路时,将布好的原件选中,然后右键选中make reuse,并且命名后保存。
3.使用design toolbar中的make like reuse时问题出现了。 本来应该是有4个电阻,3个电容的,但是点击make like reuse后
出来的却不是相同的东西。出来的电容个数没变,电阻有些却变成了磁珠的类型。 光看这一点就可以知道没有复用成功。
试了很多次一直都是如此的情况,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 恳请各位大侠能抽出些时间帮小弟求解下! 跪谢了!!!

网友:
    将要复用的那部分零件单独选中,再按MAKE LIKE REUSE.

网友:
    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有时会将其他位置上的电阻,电容挪过来用
    我用的方法是将要用的原件单独选出 其他元件整体建个块,这样就不会将其它的原件调过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