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里如何将一个元件封装更换成其他的啊。

楼主(2009-07-13):
我本来是用一个元件封装,现在想不改变原理图,直接在allegro里想把封装给换成其他的,可以?

网友:
把改过的封装起成和原来一样的名字,然后更新元件。

楼主:
楼上的做法感觉是更新元件封装,如果把两个不同的封装定义成同一个名字,对于工程管理,很不方便。- ?: {7 U/ e/ k4 Y# }
不知道有没有不改变元件封装名字的前提下,更改封装的方法??

网友:
如果你的库文件只对应了一个package,那么只有更改库才可以,如果你对应了alter symbol,那么选择move或者mirror等命令,处理器件时点击右键,即可出现alter symbol进行更换。

楼主:
4楼,谢谢啊,可是我的为什么alt symbol 是虚的啊,怎么设置才能更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