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Q做串扰仿真

楼主(2009-07-13):
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用SQ来做时序和Reflection仿真
有没有人用SQ做Crosstalk和EMI仿真呢?
见过很多人问道:怎么用SQ做串扰仿真。

楼主:
使用SigX进行串扰仿真,主要是耦合传输线与激励源的设置

上述串扰仿真拓扑结构中需要注意的几点:
1.传输线一定是耦合的Trace,如图所示。而couple line是不行的
2.两个驱动源,一个设置为pulse或者custom,另一个设置为Quiet HI或者Quiet Low
3.如果是前仿真,试图通过仿真得出线宽与线距比的,要设置MS的线宽线距值
   一般线宽是定下的,通过扫描线距值来观察仿真结果
4.激励源为pulse或者custom的那条网络为攻击网络,另一条为被攻击网络
  仿真的结果是基于被攻击网络产生的干扰电压纹波,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眼图来得出jitter值从而进行时序计算
5.and so on…..

网友:
    2# 袁荣盛 [/正在研究这方面 ,谢谢

网友(2009-10-15):
回复 网友A:
正在学习,谢谢!

网友(2010-06-29):
    感謝分享如何設定以仿真串擾

网友(2010-09-11):
看看我仿真的波形,
    我觉得串扰的波形应该是这样的,与理论分析比较接近!
从这个波形中能看出远端串据与驱动端信号的上升沿的关系,Tp=2Tr
近端干扰延里有关,Tp=2Td.
有这对之处还请指教!

网友B:
    标注后的波形

网友:
    请教下,在有理想的参考平面下,前向串扰的感性和容性影响相互抵消,为什么在图中前向串扰的值会达到这么大呢?谢谢!

网友(2011-05-16):
    求财神到!! 最近穷的叮当狠响了!. 生活不给力啊!

网友(2011-06-26):
回复 网友C:

    微带线中,互感系数大于互容系数,因此,远端串扰一样存在,而且在有些场合下较为严重。
    而理想的带状线,远端串扰应该为0.

网友(2011-08-16):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1.传输线一定是耦合的Trace,而couple line是不行的!
    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标注后的波形

    《信号完整性分析》书上说近端串扰是正脉冲,远端串扰是负脉冲。和你的仿真结果不相符啊?

网友(2011-10-07):
引用 网友D:
    《信号完整性分析》书上说近端串扰是正脉冲,远端串扰是负脉冲。和你的仿真结果不相符啊?

没有呀,我觉得是正确的呀,看图时要看清楚那是串扰引起的波形,那些是其它原因引起的,请再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完整性分析》书上说近端串扰是正脉冲,远端串扰是负脉冲。和你的仿真结果不相符啊?

    波形不仅仅有串扰的因素,还有反射的因素

网友(2013-06-23):
    经典老帖 顶顶

网友(2014-01-18):
记号一个!去试一下!

网友(2014-11-27):
仿真串扰的时候,不用作端接吗?这样直接接BUFFER,反射的能量也会互相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