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电源、地直接打孔就结束走线?

楼主(2009-07-13):
每次在走电源和地的时候,本来打孔结束就可以了,可是打孔后就切换到另外一层了,需要点右键完成或者F3才行,这样好麻烦,没有一个方法使它打孔后就结束。象POWER PCB5.0那样按住CTRL后点击左键就打孔结束了。

网友:
真是PADS用多了.
要不你先COPY VIA,再连线就好了.

网友:
铺好电源,地层就Ok了

网友:
ctrl +F2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兄弟有同感,我也是先用POWERPCB,再学ALLEGRO的

楼主:
先用POWERPCB,再学ALLEGRO,一直很难找到ALLEGRO的感觉,不能随心所欲地走线,真的好难过

网友:
先用POWERPCB,再学ALLEGRO,一直很难找到ALLEGRO的感觉,不能随心所欲地走线,真的好难过
引用 网友A:

因为POWERPCB走线太随意了。呵呵!

网友:
同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