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画封装 无法设置Silkscreen_top线宽?

楼主(2009-07-14):
如题!
初学allegro 16.2 发现这个问题!看视频教程里面可以设置Silkscreen_top的线宽(教程版本:cadence 15.7 )。不知哪位知道?是不是16.2里面不可以设置?或设置在别的地方?

楼主:
噢明白了!选LINE就可以设置宽度了!rectangle没有办法设置。这一点和POWERPCB有点点不同,呵呵

网友:
正解!出Gerber的时候设置Undefine 0 line width就OK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做封装的时候,焊盘都放置好了,接下来就是:
1、画元件限制区域,15.7选的是Place_Bound_Top,而16.2里面没有这个只有Place_Grid_Top。请问这两个是否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在做封装的时候一定要画Place_Bound_Top(Place_Grid_Top)区域吗?PADS里面没有要求。
2、画Silkscreen_Top这个明白。
3、画安装区域Assembly_Detail(16.2)与Assembly_Top(15.7)有什么区别?16.2中没有Assembly_Top只有Assembly_Detail还有就是在做封装的时候一定要画这个吗?PADS中这点也没有要求!
4、在添加RefDes时分别要在Silkscreen_Top和Assembly_Top(Assembly_Detail)加上,Assembly_Top的RefDes一定要加吗?

楼主:
刚学ALLEGRO问题有点菜!还请大家热心帮忙!谢谢!

网友:
1、16.2是有Place_Bound_Top的。在package geometry里。可以不做,软件会默认加一个。默认是最大的一圈。

楼主:
谢谢btgcht昨天晚上没有选package geometry!

网友:
我用的16.2都有place_bound_top和Assembly_to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