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程优化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我用的是xilinx-TQ144芯片,现在碰到工程占用资源过大的问题,导致程序不能Fit,结果发现是因为一个进程中case语句占用了整个芯片资源的40%左右,看了吓一跳.case语句是这样的, case cnt is
                                     when 0=>............;
                                     when 1=>............;
                                     when 2=>rsdout<=reg(2);
                                       .
                                       .
                                       .
                                     when others=>rsdout<='1';
                             end case;
                             cnt就只有0 to 20 而已;
                             为什么case这么简单的20个赋值语句会占了这么大的资源呢;
还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是语句的问题,是case语句里还包含了其他模块,但如何解决工程优化问题,我还是不是很了解,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
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分频进程占用了蛮多的资源
PROCESS(CLKIN)  --1302分频,产生约9.6K时钟
BEGIN
    IF CLKIN'EVENT AND CLKIN = '1' THEN
             IF CNT_IDLE = IDLE_TIME THEN
                      CNTA <= 0;
                  ELSIF RSDIN = '0' AND CNTA < RS_CLK_DIV_HALF THEN
                      CNTA <= CNTA + 1;
                  END IF;

                  IF CNTA = RS_CLK_DIV_HALF2 OR CNTB = RS_CLK_DIV THEN
                      CNTB <= 0;
                  ELSE
                      CNTB <= CNTB + 1;
                  END IF;

                  IF CNTB < RS_CLK_DIV_HALF THEN
                      CLK_RS <= '1';
                  ELSE
                      CLK_RS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分频可以改变一下,使它占用的资源降低吗

网友:
case语句里包含了其他模块,也就是说case语句和它里面的那个模块是串行工作的,你可以试试串并转换。将case语句中的其它模块提出来,让那个模块和case语句并行工作

网友:
分频进程必然会占用很多资源。所以如果还有多余的DCM资源的话,就用DCM做分屏吧

楼主:
DCM是什么,如何用DCM来做分频呢

网友:
DCM是全局时钟资源,关于这个你可以看看书。

楼主:
cpld也可以用全局时钟资源吗

网友:
不一定,有些芯片是没有DCM的。你要看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又碰到了一个问题,还请大家帮我看看.
                  REG(5 DOWNTO 1) <= REG(4 DOWNTO 0);
                  REG(0) <= RSDIN;
这样的移位程序让我很是头疼;
                  REG(4 DOWNTO 1) <= REG(3 DOWNTO 0);
                  REG(0) <= RSDIN;
2个移位语句只不过是下面一个比上面一个少移一位,资源的占用却完全不一样;
上面的语句资源占用比下面的高多了,这是为什么;
移位语句也会占用很大的资源吗

网友:
这个你要看芯片的结构才能从根本上弄清楚原因。
不过你可以先看 Technology Report,看一下综合出来的结果,然后再去看芯片的datasheet,找到为什么这样综合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