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掉电时候切换电池工作如何设计呀?

楼主(2009-07-14):
就是电源掉电后马上由电池供电
谢谢

网友:
通常都用专门的IC

网友:
或者自己用二极管搭如下图:

网友:
请问这里IRLML6402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请问这里IRLML6402是做什么用的呢?
引用 网友A:

开关作用!

网友:
场效应管 的作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原理图,D7是否可以省掉呢?

网友:
你在仔细看看D7能省略得掉吗?嘿嘿

网友:
D7也可以不要,MOS里面带有这个二极管.但有一点不明白D5D6串两个是基于什么考虑?

但这个电路还是有缺陷,当BAT在电量不太足的时候,突然拔掉电源,以VCC掉电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系统供电会出现一个大的抖动,引起系统复位!

网友:
没猜错的话, VCC_P+的电压是5V USB电压,两个二极管串的目的就明显是降压,将5V降到4.2V以下,9楼说的问题是会出现的,如果把10uF电容放到两个二极管的右边,MOS的开启时间会更快。

网友:
我觉得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时在电池供电时,防止电流倒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部分原因,那样的话一个二极管就够了

网友:
D5,D6,D7前向压降0.45V,PMOS VGS<-2V左右时会完全导通,
在由VCC转电池供电时,线路上的电压会缓缓下降,如果没有D7,则VG的电压要降到1V左右时,电池才会供电,这样线路上的电压会有 VCC--接近0V--电池电压 的变化,那么系统肯定会复位了,但有了D7,线路上的电压低于2.75V时,D7导通,电池供电,D7只是为了缓解电压的聚变,最终还是由PMOS来作为电池供电的线路, 因为锂电电池不需要降压,后面应该i接一LDO了,
没有D5,D6时,PMOS不会起作用。

网友:
上楼讲的好,长知识!

网友(2009-09-20):
这样的设计很简单点  其实外部有电的时候就给电池充电 没电的时候就让电池放电 靠的是二极管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 细节部分强化了

网友:
哈哈。
还是15楼说得对。这样如果电池输出电压选好的话应该就没有电源切换电源波动大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