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各位layout plane時的步驟

楼主(2009-07-14):
請問大家在分割power and gnd的plane
是在走線完成後才分割的,還是placement完成後才分割的
Thank lot!!!

网友:
对于ALLEGRO来说一般不建议你先铺电源和地,因为ALLEGRO得动态铺铜的算法对系统资源消耗很大,先铺铜后走线你会发现系统变的很慢,尤其是打过孔或者在铺铜面走线的时候,一般是先完成所有的走线,多层板有单独的电源和地,走线时直接打过孔就行了,在所有走线完成以后再铺铜

楼主:
謝謝這樣我嘹解了

网友:
    一般PLACE完了切割铺SHAPE 用静态SHAPE就不会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