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和 Pin在SolderMask层谁的优先级高?

楼主(2009-07-14):
我想把过孔塞油,但是有的过孔是打在焊盘上的,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焊盘开窗呢?
请好心人解惑!

楼主:
沉了,沉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麻烦,如果过孔在BGA上面,开窗的话BGA上面的焊盘面积减小,焊接容易出问题,如果过孔在贴片元件上面,开窗还是有可能的,但不能超过焊盘面积的1/3,否则焊接也会出问题,现在很多习惯把过孔塞树脂,而不是原来的塞绿油了

楼主:
那这个过程是由设计者控制还是工艺工程师来控制呢?需不需要给板厂特殊说明呢?

网友:
为了避免冲突最好和板厂工程师沟通后文字确认

网友:
沒有優先之分,Mask大的可以蓋過小的..

楼主:
恩,最好是问问板厂,呵呵,找航凌MM去!

感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