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的问题

楼主(2009-07-14):
10金币
如图所示,为什么飞线变成了虚线啊?在哪里可以改成原来的实线?

网友:
这应该是软件运行时的故障,我也曾经遇到过,有时从新启动软件可以解决。或者挪动某个元件后刷新可解决。直接刷新有时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哪里设置的。我也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设置。应该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2009-10-30):
按数字 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