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板上最多能有几个BGA

楼主(2009-07-14):
现在设计一块板上面用到8个30*30大小的BGA,脚距0。65,不知道焊接过炉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布局的好,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2009-12-09):
批量生产可能有问题,脚距小,焊盘小,非常容易虚焊

网友(2010-05-22):
不會是雙面都要上BGA吧,那難度可就高了

网友(2010-06-24):
最多见过有40个BGA的,

网友:
真牛,内存条上下两面都是BGA

网友:
    双面的见得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