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降压方案

楼主(2009-07-14):
小弟正需要9v~26V降压至5~3V的方案!现在正用MP2359设计,但感觉发热量太大,希望各位高手们给点建议和方案。
        感激不尽!

网友:
MP2359没用过,你的负载电流多大?会不会设计有问题?可以发个图参考下

为什么不选MP2560呢?
 1# zx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流只有200mA左右!老兄可否给个MP2560的资料呀!谢谢!

网友:
4060  1410  3020

楼主:
4060  1410  3020
引用 网友B:

大侠可否给点资料呀!谢谢!

网友: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1)
Supply Voltage VIN....................................... 26V
VSW............................................................... 27V
VBS ....................................................... VSW + 6V
All Other Pins................................. –0.3V to +6V

1.这个片子的最高耐压就是26V,用在你这里一点余量都没有,很冒险
2.EN脚绝对不能这样接的,看上面写得很清楚,All Other Pins耐压不超过6V!!!
3.不知道D1和D2有什么用,这种接法会导致BS脚电压极高!!!去掉看还发不发热
4.MP2560的PDF上这里找:
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

楼主: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1)
Supply Voltage VIN....................................... 26V
VSW............................................................... 27V
VBS ............................... ...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问题差不多已解决了!D1和D2是选配的,我现在不用,
现在有点问题就是功率电感有点不好选,选用了好几种电感都不好,最后选用的47UH的还是有点纹波!

网友:
如果你电流在500mA以下推荐使用34063,宽范围输入(4.5~40V),方便,适用,简单,便宜。
超过500mA的话,34063就需要外扩电路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多谢指教!问题差不多已解决了!D1和D2是选配的,我现在不用,
现在有点问题就是功率电感有点不好选,选用了好几种电感都不好,最后选用的47UH的还是有点纹波!
引用 网友C:

正常来讲,电感越大,流过电感的峰值电流与平均电流的比值ρ越接近于1,纹波也就越小.但是你的负载电流这么小,而且占空比也很小,纹波跟电感的选择已没有什么关系了.试试R19上面并一个220PF~1000PF的电容

楼主:
纹波和电压的高低有一点关系,输入电压越高纹波就要明显点。现在我把输出电压降低了一些,问题就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