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封装库中有没有人3D Body有何作用!

楼主(2009-07-14):
altium Designer 自带封装库中有部分元件使用了机械层Mechanical13和Mechanical15.而Mechanical13是45度网格形状。其中属性中有Extruded项下,有Overall Height 设置和Standoff Height设置,具体是针对什么?有何作用有知道的同志哥能具体说一下吗,使用这两项对画出的元件应用有什么好处?加了它又会不会有什么注意事项?热心回答的同志在此谢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顶起来!关注着希望友人能够给个满意的解答!

楼主:
沉下去,我就让你升上来,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中45°的网格用的是机械层13.只是和3D有关吗?还是涵盖着加工信息?起到什么作用,自己绘制时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verall Height 1.75mm是设置什么的啊?

网友:
BODY下表面与pcb之間的距離叫standoff height
body上表面距離pcb的距離叫總高度--overall height
我想它們都是一些供參考的安裝信息吧...呵呵
以上純屬拋磚引玉之舉,如有胡諂還請海涵...

楼主:
stqw1987谢了!等了好几天了,哈哈。

楼主:
自己画了几个,后来又让我删了,虽然看3D效果时能看到器件3D图形,但是把要看的线路板挡住了,又不知道怎样切换不显示器件,实际作用不大。就不用了。

网友(2009-08-13):
回复 网友A:
關于3D顯示對象的切換,如下所示,進入3D界面,右邊的PCB 3D Toolbar 中有display選項,通過其中對象的勾選便可實現顯示切換

楼主:
你使用的是Legacy 3D View 而我使用的是Switch To 3D是不一样的,那个我知道怎样切换,应该是Protel99se遗留下的工具,你没看出来和我的不一样吗?

网友:
呵呵,見笑了,你說的我真不懂...我用AD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