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如何做矩形的安装孔?

楼主(2009-07-15):
一个SCART插座,两边有两个字装孔,需要做成方形的,怎么弄才有这种效果呢.pads里面孔形都是圆形的.

网友:
用2D线画在drill drawing,再加注文字说明就可以了。

焊盘没办法设置方形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是不是只能这样做呢?必须向PCB厂家专门交待才行.

网友:
如果一定要做矩形孔,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建封装时要费点神。

网友:
slot可以吧,不过两头还是圆的。

网友:
只能是椭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