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几个问题,以前没用过PADS

楼主(2009-07-15):
    最近在画一简单的板子,等画好传上来给大家看看,有几个问题请教这里的高手
    pads的焊盘上没有显示名字如(1,2,A,K等),和网络节点名字,我觉得很容易搞错封装,或者原理图错了不易检查出来,大家有什么的好办法吗?
        我现在想改如R1,R2等名字的大小和线粗,只能一个一个改,有没如protel99中类似的,可以一起修改属性?

网友:
    可以的,
    方法:先在过滤器中选择你要更改的内容,其它不要的不用选,然后ctrl+A,或把你想要更改的选取,再到属性里填写你想要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快捷键PN显示焊盘的名字。

楼主:
    非常感谢两位的回答!能显示出来网络节点名字了,我在试下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