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封装困尺寸

楼主(2009-07-15):
画封装遇到的问题:  在画零件的丝印层  装配层   以及bound层  这些坐标的位置如何根据零件给的尺寸计算呢?  * i7 b" b% g- U
他们之间有啥约束规则??   好心人别嫌麻烦  帮忙解答下(自学能力有限)    有这方面的资料最好  谢谢 ~~~

网友:
这个根据自己定的公式来画的

网友:
有必要用这么复杂的吗?刚开始很容易出错的,我一般的设计就只需要REF DES,PACKAGE GEMOTY,BOARD GEMOTY里面的silkscreen,BGA的丝印最好是和资料给的完全一致,BOUND 这个我一般是设置比元件实际大一点点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