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焊接质量

楼主(2009-07-15):
每次生产板子,总会由于焊接的原因导致一批板子出问题。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监督流程,能提高焊接的成品率。

网友:
我也遇到,成品率能90%,就不错了

网友:
首先要从源头:PCB设计上面想办法。

其次从加工生产这里想办法,比如找一家比较正规的代工厂。如富士康,伟创力等等

楼主:
我们的成品率只有80%左右。我们换过很多焊接厂,每次都不是很满意,所以老板怒了,让我们写个流程出来,想办法控制焊接厂的焊接质量。所以很苦恼

网友:
也可能是自己做的焊盘不标准
尽量用标准封装

网友:
去SMT厂看看,温度很重要,锡膏更重要,可以改善的,我们原来0402的封装贴0603的元件都干过,一样的效果!!

网友:
原来成品率这么低啊,你分析一下不合格品主要是哪里有问题啊,有针对性的解决.
我想TRACE尽量粗,板子比较大,间距比较大是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