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gerber文件的钻孔文件nc drill求教

楼主(2009-07-15):
哪位老师教教我啊,我在pads2007出钻孔文件时出nc drill的文件时,没有vias孔,其他的元件焊盘和孔都有,还有drill drawing孔的输出没有问题,急死,求啊,我的邮箱ivandjf888@163.com

楼主:
求助啊,我发的图出不来,急死了,

网友:
NC-EDIT-options-through vias 是不是前面没有选上?

网友:
完全没看懂

NC DRILL:(钻带)不用输出PAD

网友:
问这里面的人还不如把发帖的时间拿来看看书就知道了,全是潜水的!

看看你是不是选择的通孔  through via  或者你的过孔的设置是不是哪里不对

楼主(2009-08-27):
回复 网友A:

选上了,就是看不见,我也不知道那里不对,书都快翻烂了,

楼主:
这个是一定要的吧,否则制板厂也不至于跟我要哪个文件,谢谢帮忙想办法,图可以大家看看,第一次用pads,以前protel99 4# 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