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LOGO图案的边缘是这样的

楼主(2009-07-15):
我想要的是平滑的

网友:
这个图是由一条一条的2D LINE模拟画出来的,你的原图就不是纯色的,转出来就更差。还有,是不是显示线宽调到2MIN就不会看上去一条一条黑的了。

楼主:
我贴原图的本意是想知道各位用此图转出来后是不是也象我的一样.我确定是转成了单色BMP文件的,并且也设定的是2mil,但就是转不好,希望各位都来帮帮我.

网友:
设1MIL或更小试试。

楼主:
改为1mil时仍然是这样.
设置为0.1mil后layout却不能显示.(bmp2asc  1.asc 0.1 26 0 0),难道我的命令不对?

网友:
命令是对的。但是图片要先在PHOTOSHOP进行处理后才可以没有毛边

网友:
为什么我倒出来的图都是由一条条的不同长短的2D line 组成的,不管是横还是竖,包括圆圈也是。我看到有个CE的ASC文件导进去的是圆弧形的,这个的做法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