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TP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7-15):
电路如下图啊,请教高手帮忙分析下电路

网友:
控制脚为高电平,3.3V-IO电压供给VCC,正常模式7 z  m% G2 P0 B9 a
控制脚为0V,+8.5V供给VCC,编程模式

楼主: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电路连接起来,P34脚在低电平时任然有0.5V的电压,另外VCC输出,在低电平达不到6.5V,高电平时也达不到3.3v,,而且还容易引起+3.3v电源被抬高到5V多,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