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飞线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07-15):
这是我画的一块板子PCB,如图1可以看出,绿色高亮的是同一个网络,都是+A3.3V;

图1
但是我在走线时会有一个框和一把X的飞线显示在线头上……
如图2所示:

另外一个焊盘走线时候也有这个飞线的框和X,如图3所示,这是为什么??

这是设置问题么??
还有,只要是有框和X飞线的焊盘,在移动的时候都不会显示飞线;而其它的,在走线时没有框和X的,在移动器件时候都会显示出飞线来;
以前好像看到过论坛上有类似的问题,不过太久了,找不到了
有没有高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求教orz

楼主:
自己顶自己啊
期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
你是不是给它加了电压属性,然后设置了Power And Gnd的RatNet啊?

楼主:
楼上的 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啊
你说的电压属性我是没设过的,在哪里可以查看这个属性啊??
还有,经你这么一说我回去查了一下,我的那些管脚确实是都是电源管脚
你知道具体在哪里设置RatNet么??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帖子“怎么设置电源和地为正方型的虚线框表示”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429-1-1.html

网友:
用EDIT-->PROPERTIES查看这个NET的属性就一清二楚了。

楼主:
感谢sqnorman和七里香
我以前看的就是sqnorman的那个帖子,就是记的有人问过一样的问题,可是我搜索关键词“飞线”怎么都没有找到,呵呵,太感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