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电路地处理

楼主(2009-07-15):
在FM收音机电路中与视频处理、音频功放等在同一板上,收音机部分的地分割处理,与系统地单点接,请DX帮忙分析为什么这样做。
多谢。

网友:
个人意见:
因为收音机相对是低频,小信号,特别需要注意噪声问题,将其地分割处理,与系统单点连接有利于提高其地线的安静度,保证它有一个安静的地。另外还要注意它的地不要与其它电源平面耦合。

楼主:
还有没有人有不同意见啊

网友:
注意不要有其他数字信号跨进模拟区域,电源也要小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