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ADS9发现的新问题

楼主(2009-07-16):
使用pads9画了一个板子,但是遇到了新的问题,不能解决,请高手帮忙:
1。输出ASC时,在低版本不能导入。
2。输出GERBER,0.2MM的焊盘全部变成0.254MM。

网友:
1,输出ASC时,要选对应低版本的格式,低版本软件方能导入。

如导出时选择PADS2007,那用2005就无法导入。

2,哪一层的变大了?如果是阻焊层,按照软件默认的设置是会变大的。

楼主:
1,我已经选择5.0版本,但用PADS2007就不能导入。
2,不是阻焊层,是走线层焊盘变大了。---只是小于0.254MM的会变大,0.254MM以上的就不会。

网友:
第一个问题,应该不会,第二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