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PCBS和DS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9-07-16):
我在PCBS下生成了peec模型但相关的DS界面那个block却没有导入模型,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现在DS里面的模块就光秃秃的,找回文件自带的例子对其中进行试验修改(就是那个4端口传输线串扰模型)换了6个点的模型,发现模型依然无法输出至DS。有没有人用过,相关的流程,能告诉我如何把生成的模型导入DS么~~~~~~~~~~~~~看了一段help文件,也没找到要领,迷茫了

网友:
D版原因吧,我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2010-04-15):
你的板子上有器件吗?

网友A(2012-11-15):
    j进行PCB板EMI方针是不是印制板工作室就满足需求了,还需不需要设计工作室?急需答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j进行PCB板EMI方针是不是印制板工作室就满足需求了,还需不需要设计工作室?急需答案,谢谢!

印制板工作室可以仿真出EMI的近场图,要想仿真远场图就要用微波工作室,但个人感觉这个不是太靠谱,毕竟印制板工作室仿真出的近场是2.5D的,若是真正的3D近场就可以算出准确的远场了~~

设计工作室是Design Studio吗?  如果是,这个是电路级的仿真工具,用来做简化分析和后处理是可以的,EMI仿真用不到它吧